美的电磁炉无18V维修。

楼主(2010-08-24):
这应该也算是电源的吧~~反正找不到版块先发这了。

也没什么大难度。

看到电源IC旁电容爆了就开始估计了,但第一次修到这种问题并无多大把握。又检测了其它多个配件,最后确认。然后找同行调了配件,更换完就OK了~~

维修历时五个小时,第一次修到电源IC问题,所以多研究了会儿~~

然后又将4W的保险电阻更换为2W,再粘上面板就搞定了~~

网友:
哎,本论坛连电磁炉维修都有记录,发展真是壮大啊!

网友:
我没有修过电磁炉。楼主无图片无描述,这样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对电磁炉只能修点硬伤,上次家里的电磁炉坏了,检查发现10A保险烧了,查IGBT H20R1202击穿,15A伏扁桥短路,原型号的IGBT买不到,买了FGA25N120,15A伏扁桥没有,买了25A的,也不知有没有虚标,板上的几只高压聚丙电容都拆下来看外观,又测量了容量,没有异常装回,如果有问题IGBT很快又会坏的!

网友:
电磁灶不好修  好多都是烧全桥和开关管 换新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都是比较贵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分清什么原因坏,如果无由的那种最好把几个关键配件都换了。电磁炉我也修得不多,具体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磁炉上好像没有叫开关管的,是那个功率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错哈.这个也能修上了..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的电源是串联降压,输入输出级没有隔离的,维修时小心点,原来修过一台辅助电源是变压器供电的,是老烧功率管,后来在辅助电源次级整流输出上并联滤波电容解决:故障原因就是原滤波电容小,且长时间使用后容量下降,使电源内阻变大纹波大,造成推动管的推动功率不够,烧IGBT!。这个机器其他部分全好,让我修理了很长时间,后来才发现电路一工作,推动电源电压就往下掉(变压器供电的特点),才反应过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现在使用正常了,放在工作室热热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