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液晶显示器点一会白屏。

楼主(2010-08-24):
syncmaster 151s液晶开机能亮,不过一会就会白屏,不理它。不知什么时候还能正常显示。老这么来回晃。是不是屏坏了啊。

网友:
屏线跟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LXD91811。 你换个代用板子试试先。

网友:
你换个代用板子试试先。

网友:
我以前有个笔记本也是用一段时间局部白屏,最终没修好

网友:
应该是机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引起的,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驱动板和屏控制板的原因了!具体得看显示器的实际情况了,也有可能是哪个点虚汗引起的,请检查看看!

网友:
如果是LXD91811,可以肯定就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