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48fx,没有pg和复位

楼主(2010-08-24):
有块sf1/648fx 的主板,板子供电,时钟,pci复位正常,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没有pg和复位,测ADP3180的10脚有1.5v的稳定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应该南桥没有正常发出pg,i/o8705过,无反应,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和复位都跑北桥了,中间经一,560的电阻,一端有1.4几伏的电压一端是零点几伏,换同样大小电阻,还是那样,用导线短接,电压虽然正常了,呵呵  还是不过  郁闷,以前也碰到过,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发出了  你还在路线  看一下这个信号有没有到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