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灯管连接线是三根,如何改成二根线的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08-24):
直接上图。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6灯的。17宽的,要找出哪条和哪条是一组的

网友(点评):
可以告诉我怎么知道是6灯的,然后怎么改吗?谢谢!!!

网友:
把屏拆了。 分清出每一组  就好改了  。这屏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最好打开看下灯管上面的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U型管  够你折腾的了

网友:
我估计不是L型就是U型管!但不知道:怎么改!
从上面的高压板可以看出,此灯管的启动电压比一般的要高一些。

网友:
这种高压条确实不好改,先考虑能不能修好原来的。这种三条线的,是共用反馈组的,而市面上的一般都是独立反馈的。考虑改成四灯。

网友(点评):
改着自己用可以,但跟顾客改,成本有点高,不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