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问题 高手速进~~~

楼主(2010-08-24):
联想天逸100(82915集显)不上CPU时,CPU供电输出1.06V,装上CPU时CPU供电只有0.73V,其它各电感输出匀正常~

网友:
补充:CPU供电芯片为MAX1532A,找了很久都没找到PDF,有的朋友上传个,谢谢!

网友:
既然没图不知道查那里,就直接换个芯片在说

网友:
从描述上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最好上用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跑到什么位置。不过也可以先看看给VCORE滤波的电容

网友:
待机0.04A,开机电流跑到0.5A,量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只有CPU电压不正常为0.73V(电压不稳定0.4V-0.73V反复跳动),取掉CPU时,量CPU电压为1.05V,加焊CPU供电芯片MAX1532A,上CPU时电压没有,取掉CPU时为1.05V,由于手上现在没有这种芯片又找不到图,就只有到基本找高手帮忙了,

网友:
很郁闷的是你哪下U怎么还有电压的?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去找个芯片试试先。

网友:
对照图纸
查查VID  SHDN VCC VDD REF等各脚的电压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在忽悠人吗,拿个3.3V 5V供电芯片当CPU供电芯片唬人吗?大家不要下,下了也浪费币

网友:
楼上朋友,你发的怎么是MAX1537的图哦,MAX1532A和MAX1533一样吗?

网友:
换个U试下先

网友:
换了U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不上CPU怎么会有电压呢?奇怪

网友:
不上U应该不会有电压的,有可能是非曲直1532坏。

网友:
还有没有更好的意见呀,谢谢了~自已顶下,要不快沉了

网友:
LZ
不好意思
弄错了
我打开文件看了,确实是1533的,我以为是1532的

但是请你注意,我的下载分基本够用,还没有沦落到忽悠你的地步
即使发错了,你也用不着这样义愤填膺吧!

网友(点评):
技术小组在无私的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回报。每个人都难免犯错的,希望坛友要理解!如果连技术小组都不吭声回帖了,你们愿意吗?

网友:
是不是U的问题啊——先换个U试下

网友:
看电流你的CPU应该过了啊。看下南桥吧。

网友:
根据电流0.5a大小来判断,CPU供电已出来了,不过楼主说是从0.4到0.73反复跳动就肯定不正常了,还是围绕1532A的满足条件来查,不要轻易乱动南桥。只能边等边查PDF了,我上次也是找个机器的稀有图纸,等了好几天才搞到图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同时也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技术小组的帮助是无私的,大家不用怀疑哦

网友:
补充下:电流到0.5A左右的同时CPU供电是0.73V能点亮看得见联想LOGO不到点五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
应该上CPU后。CUP供电电压不会跳变的。换个芯片。

网友:
朋友给你MAX1533的呢看看管脚排列一样吗,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看呀是不是CPU的工作条件没一满足吧  引起的电压变小

网友:
1533的PDF和1532的不一样,不过也谢谢你呵

网友:
呵呵,今晚找到个1532A的JPG格式的引脚定义,虽然没周边电路,但总比没有强吧,掉电后,VCC为5V VDD为5V  V+为19V  SHDN#为3.3V REF为2V  BSTS为5V   DHM DLM DHS DLS四个脚就是没控制电压,太郁闷了,估计是芯片本身长问题,不知道坛子里还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意见呢?

网友:
我觉得重点查VTT电压产生没有,它有问题倒至PWM芯片识别错误,所以拿下CPU也有电压

网友:
这机子我怕好几台都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