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0-08-24):
  用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开不了机。在系统里检测不到电池,拆下主板,把电池插上测不到电压,只有1脚和2脚有0.3几的电压,俩脚是相连的。其余的都没电压,正常的话1脚和2脚应该是有11V左右的电压啊,请问大家这是不是电池坏了。。因为没有这种型号的电池,不然买回来不是电池的问题,又退不掉,那就不好了。。。

网友:
你那是DELL的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呀

网友:
不是还有总线么,测一下总线吧。不过这如果不代换的话还真的不好确定

网友:
EC 有没有收电池信息呢

网友:
正面没有型号,就底壳上有PP38L的。。还有smb_clk,smb_dat是什么信号,是EC发出来的还是接收的,,,还有BATT_PRES#和SYSPRES#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概就是一个温度检测的信号吧   想你的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是主板上有问题居多  一般的话  这个BATT+电压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一般是有3——8V不等的、这是我在主板上常测到的 也没有去具体分析了

网友:
查查 电池的保护隔离电路看都正常么 然后 看看电池充放电 查查

网友:
戴尔的电源适配器有电流检测,要用原装适配器。适配器接口和主板是怎么接的?如果是接口和主板是插排线连接的,查查线

网友:
同时插上电源跟电池,也就是跟1.2脚相连的PL2电感只有2.36V左右的电压,芯片是MAX8731AE

网友:
把电池拆下来。再把电池的BATT_PRES#和SYSPRES#两脚与电池的负极相连。这时电池才有电压输出。如果没有就是电池坏了。有可能电池里边的自毁保险丝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