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再次求助一下,DELL笔记本掉电问题!

楼主(2010-08-24):
DELL1300的笔记本,CPU供电IC还有EC已经加焊过,待机0.017,正常,此机待机是没有3V和5V的,触发才有,在插内存CPU的时候电流到1.2A维持5秒掉回待机,屏没有亮,笔记本上的指示灯会亮一下,把CPU拿下,换上CPU阻值卡电流到0.532维持5秒掉回待机0.017,在5秒钟内测有CPU供电全部出来,PGOOD也有,时钟也有了,但是复位0.17V,复位应该是不正常,接着测了南桥有3.3V复位信号给了北桥,北桥的工作电压也都OK,怀疑北桥虚,加焊后还是一样!问题描述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请求大家的帮忙。

已解决,后来发现1.5V_S0此电压开机确实是为1.5V,但是测对地阻值才0.02欧,接近0了,肯定不对,发现此电压到的地方很多,包括南桥北桥和一些IC,电容。就断开后路,开始用电源调到1.5V,电流控制在1.5A,烧啊,摸到南桥烫,取下南桥阻值OK,换上新的正常了!谢谢几位兄弟的指点。

网友:
  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 还有 cpu  host (busy# ads#)北桥 南桥 dmi(strobe#)南桥 ec(frrame# irdy trdy) ec bios (lpc frame#)的通讯都必须正常 括号里是选通信号 这些通讯的ad线都不能断线 对地 选通信号也必须正常 这样北桥才能正常发出cpurst

网友:
基本确定是在北桥了,北桥有一个供电是不发出pg信号,查查那个电压

网友:
不要轻易动北桥 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量CPU复位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量CPU到北桥的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北桥没有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正常

网友:
已解决,后来发现1.5V_S0此电压开机确实是为1.5V,但是测对地阻值才0.02欧,接近0了,肯定不对,发现此电压到的地方很多,包括南桥北桥和一些IC,电容。就断开后路,开始用电源调到1.5V,电流控制在1.5A,烧啊,摸到南桥烫,取下南桥阻值OK,换上新的正常了!谢谢几位兄弟的指点。

网友(2010-09-23):
,看来掉电还是电压问题多,修机还是要先量阻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显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