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478主板。带有点搞笑

楼主(2010-08-24):
客户带来的一块超盘手478的主板,不过内存

我就查主板的供电 时钟。复拉都正常的

表笔拉过内存。。反正能用的方法都用上,,说不过

我的是小店刷BIOS机。。正在一手拉头皮时,另只手不小心碰到电池上面。,,

现像出来直跑26///心一灵动。就复位,还是C1 摸电池就跑,
以为是电池接触不好,换过电池座,还是一样。。

客户看到这样却换了板,。。现在还丢在台上,。。

网友:
是不是BIOS座氧化了接触不良啊,用酒精洗洗再加焊下看

网友:
呵呵,是不是板上有虚焊,碰一下就来了,哈哈!

网友:
LZ发的帖子是不是有错别字啊,让人看着好费劲啊
看下是不是CMOS跳线有问题啊,再查查晶振

网友:
看下电池电压够不,够就用手摸晶振,摸晶振能过那就换它

网友:
检测下晶振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电池座的接地端开路了?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要摸电池  摸一下晶振看一下会不会跑码

网友:
问下7楼的兄弟,用万用表怎么测晶振电压?

网友:
把BIOS座吹了,直焊到主板上去就好了
是座子虚焊。。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先不要摸电池  摸一下晶振
    是什么意思??
  我很费解

网友:
换电池座,不要焊上去。要爆炸的。

网友:
貌似 没看明白。。。

网友:
电池的问题,要不就是座子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电池在南桥附近  晶振也在南桥旁边  你摸电池可能带到南桥或晶振

网友:
看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修机器首先就是去电池个人经验  先去电池 摸晶振电容 看能跑码不?

网友:
这样的现象真的好奇怪,以后要留意一下,楼主都已经说出答案了,怎么还这么多人在乱说,都不看别人怎么回答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