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0-08-24):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液晶   产品名称:宽屏液晶
型号: D222WIDE     白屏 发现屏电路上的一个三基管(不敢确定)烧了 看不清型号了  问一下怎么代换 上图

网友:
Q5 三极管型号是 K1DU    Q2  K2FU4    烧坏的应该是Q4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还有谁有Q5 和Q2的 PDF

网友:
去找个这款板的电路原理图,然后按图纸分析出来用的是什么类型什么作用的管子

网友:
上那找啊  谁有这个图纸啊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 看看, 换个就知道了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
找了 一个 不行  所以来问问

网友:
绝对是场管,n沟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的,郁闷啊,买了控制板竟然屏上还有问题!

网友:
烧这个后即还有问题,看电容。还有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