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40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8-24):
此机检测卡跑2E。。。北桥已换过。。电压全正常。。。此机一开始是死机。弄了下风扇后是关机时死机。。。后来就开不起来了。。。就跑2E。。。。后测得所有正常情况下换了北桥。还是不行。。。。。内存AD线阻值有点偏差。但是是直接进北桥的。。。。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了。
ACER

网友:
检查北桥供电看看

网友:
供电没问题

网友:
BGA没有做好吧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空焊了,开始是死机,有可能就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查查内存的上拉排阻是不是有不良的,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都查过了。。南桥也换过了。

网友:
时钟有没有查过

网友:
是什么核心的机器,如果是AMD的换CPU,加焊底座

网友:
是英特而的

网友:
内存供电也正常?

网友(2010-09-23):
楼主先刷个BIOS看看啊 然后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VCC VDD REF SM_BUS

网友:
ACER 有的本子要加上 猫卡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