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1934S烧高压板

楼主(2010-08-24):
客户送来的 时候亮一下就灭,表面看到有个高压包烧了,换了通用高压板,好了,心想可以了 ,客户拿走后用了半个多月,电源灯不亮了又送回来,检测没高压板的时候开关好用,插上高压就不好(没有输出,拔下的时候输出时14V和5V),后来一看,通用高压上的高压线圈又烧掉了,难道是灯管老化?想起换完高压板测试的时候,屏幕有闪了一下的感觉,高手们是不是灯管老化?时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
要是高压板供电没问题的话很可能就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可能你换高压板的质量不好,我劝你高压板还是以修为好

网友:
灯管老化打火,或高压板功率不够。

网友:
我直接跟你说吧,我这款机器修好多了,把他的屏拆了吧,这机器是通病,你不用换高压板的,就是灯管线虚焊了,你拆开之后重新加焊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这次连灯管一起换吧

网友:
应该考虑灯管和高压板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线圈我看外表已经有糊的样子,就好像用打火机燎过似的,应该是高压线圈烧了吧?

网友:
把灯管也换了看看

网友:
如果是富士康群创的,就有可能是灯管线有一条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线圈正常使用,由于发热量高,PCB边上都会感觉有点烧的发黑的,但太黑就不行了,你可以拆开看一下灯管,这款机器出的多问题就是灯管,说高压的比较少,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网友:
先测试下灯光正常不~ 正常再换高压板

网友:
12楼正解  我遇到7.8个了  都是上灯管一根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