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断电

楼主(2010-08-24):
今天碰到一客户拿几块板过来,都是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板,都是上CPU一秒断电,再开再断,换过供电IC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上U开机断电吗?如果拔了12V呢,这种问题还跟北桥有关系的,先打下北桥阻值

网友:
故障一样的话,是不是雷击导致的

网友:
怎么可以草率的换个供电IC呢,如果是北桥短路了呢,一样断电的啊,先测MOS管的控制脚的阻值,如果正常的话,你在差下供电IC的PDF,看看EN脚和,vcc有电压没,如果有,那么肯定是供电ic坏了,你可以找个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线看什么板 然后再不上CPU时候试试掉电不  再来继续排查

网友:
线看什么板 然后再不上CPU时候试试掉电不  再来继续排查

当然 最先也得详细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PDF EN VCC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秒断电 如果再点开关再能开的话 一般是某个供电没有出来
  在确认主板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  可以强行通电 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少数板CMOS跳帽跳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断电之后不能再开  一般是12V短路

网友:
我遇到过有的是桥电源管理坏了!如RT9202 八脚的!

网友:
一秒断电,这是上电保护,断电后查绿线是否高电平,有高电平,是主板保护,查主板四大供电。如绿线为低电平,是电源保护,查供电之间对地短路或相互短路。

网友:
我的是富士康845板  开机 就断电,这是上电保护,断电后查绿线有高电平,可以重复开机 属于主板保护,拨掉四针12V电源  就不断电  请问是CPU供电短路了吗

网友:
12伏供电管短路,我不上CPU也不断电的

网友:
补充一下   刚才不上U   一开机还是断电   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大部分是被雷打了!你放cpu上电一秒钟就断电,可以拿掉cpu用加负载通过强行开机测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2010-09-23):
回复 网友B:

拨掉四针12V电源  就不断电  这种现象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哈哈,和我原来一块C61的板子现象一样。
上CPU就断电,不断,就会断,还有就是,不插小四针的也不断,自己搞不定。。
找了同行。。检查之后,做了北桥,4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