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开机除法电路请教。。。。

楼主(2010-08-24):
这几天刚学开机电路的学习。。顺便拿了个快ECS P4M800PRO-M 的扳子 南桥是VIA VT8237R PLUS 找他的触发电路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款主扳是南桥触发还是怎么的 。找紫5V电压 接到一个4609的芯片上就查不下去了 对4609引脚不认识。。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原理。。还望大家帮帮忙。。。照顾下新手啊。。。。谢谢了

网友:
IO是it8705f应该是不参与开机的把???门点路也没 应该是南桥吧?
还有一个问题 他的开机排针待机电压为3.3V的 如果紫5v转到3.3V的话 要经过稳压器
还有别的东西也可以转换吗?

网友:
VIA芯片组的是开关到南桥再到绿线。查上电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路图  但是看不明白 还望指教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触发方式是  开关进南桥  南桥通过三极管接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不能帮我看下  他的复位电路啊  开机的已经找到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zcj6758 的帖子图纸里面搜PANEL  找到复位 开关针  从复位开关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