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0-08-24):
兄弟们。先看图、看完说话。

看图大家能看出问题吗?

第一,这台机器是一日本机器,型号没听说过。。。 是顾客在开机状态下,自己插电池上去导致里面冒烟了。。。
基本处理后。。 触发,上电。 亮机、、、 但系统下显示的我看不明白, 好伤心啊。。。

第二,现在单用电池开不到机。。 正在检查。。。

网友:
电池电量出错信息出错了。33%VS10:01小时。。。。。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请指点有用信息。。 拒绝灌水。。。

网友:
要看你处理的哪里?是哪里冒烟了?根据冒烟的地方分析其电路的损害,估计你这个要重刷电池的数据了。可能是热插拔电池导致电池数据出错。

网友:
电池里德信息出错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
短路烧电池的保险丝了,鬼子的电池不好搞,建议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