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R奇怪问题,一次能亮机,下一次不能,再下又能

楼主(2010-08-24):
ASUS A6R奇怪问题,一次能亮机,可进系统,下一次又不能,再下又能亮机,待机0。009A,不能亮时,触发后电流0。04A,停在此不动了,测按钮上有3。3V的电压,不知是什么引起的,请大家支招,谢谢!
问题

网友:
除了南桥 还跟KBc 有关 着重查这两个

网友:
除了南桥 还跟KBc 有关 着重查这两个
修好后报个喜 分享下经验好

网友:
先查查RTC电路吧,再考虑EC 南桥

网友:
EC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网友:
奇怪之处是一次隔一次正常,一次隔一次不正常,有规律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二次开电流小。一般是12V出问题。这个电压时共切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