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直播,A8F硬盘接口并口改串口 DIY

楼主(2010-08-24):
    自己用的A8F,买的时候没考虑这个,现在硬盘 80G ,经常出毛病,想换个新硬盘,并口硬盘真鸡肋,贵容量还小。  想把主板口改改,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参考此人作业:http://www.cshzbjb.com/shownews.asp?art_id=147
我的A8F 也刷A8F bios,接口也像他一样DIY下,是否可以行?各位大侠,发表下高见。别让我直接换A8FM主板哈。

1     今天材料备齐了,可以开工了。首先刷BIOS,我得确定刷完A8FM的BIOS后机器能正常干活。找了个刷BIOS的程序,三种方法都试了,主办自带的EASY FLASH ,不行,提示BOTH FLATFORM不对,不让刷,不行就换个吧,官方下了个WINFLASH ,也不行,提示图像信息不对,FLASH按钮是灰色的,不让刷,又从ASUS官方下了个DOS版的AFLASH2,又去找了个启动盘启动到纯DOS下,靠,AFLASH2根本运行不了,后来自己研究一番,AFLASH2官方有2个版本,80多K的那个能运行,但是还是不让刷,提示ROMID不正确。完了,改走的都走了,于是去百度一番,又找了个AFUDOS  ,AFUWIN这2个软件,一个DOS版,一个WINDOWS版本,AFUWIN 版本4.00.4,好像是这个版本,加参数 /X  不检测ROMID,能直接刷,过程,CMD AFUWIN.EXE  XXXX.BIN /X, 这个是字符界面的 ,试试,果然OK,刷进去了,再祈祷一番,人品还不错的情况下,机器重新启动显示了,顺利启动XP,提示找到声卡,MODEM.  装上驱动后,声卡无声,MODEM不试了,能不能用无所谓,慢,问题来了,我的无线网卡找不到了,提示没有这个适配器,重启进入BIOS界面,发现更改设置无法保存,郁闷,拦路的真不少,于是又重新启动系统,这次启动AFUWIN的图形界面(就是直接运行),再图形界面上重新刷,把刷写所有快勾选上,点刷写,成功写入,重新启动系统后,发现N多新硬件,声卡,MODEM,USB N多设备,。。。。。。。。。。。无线网卡也出来了,心里石头放下了。但是目前声卡还是没有声音,和长沙那个兄弟的情况一样。到目前位置,BIOS里被屏蔽的SATA还是没有出来。下一步,该来硬的了,各位祝福我好运。

2今天忙活一天,宣告失败,南桥旁边的2个电阻也去掉了,时钟信号到硬盘的4个电阻也加上了,四个电容也加上了,有时候能检测硬盘,有时候有检测不到,真是怪了,有A8FM主板的同志麻烦看下R744 745是否是33欧,R749 750是否49.9,我该改的都改了,感觉不稳定,有时候能检测倒硬盘,有时候又检测不到硬盘
愁人。

网友(点评):
帖子是山寨的吧

网友:
理论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唯一的就是技术要过关

网友:
那要对接口定义相当的了解

网友:
支持,找asus办把硬盘接口拆过去~

网友:
  改好后 楼主对sata和pata的了解就很深刻了

网友:
折腾了大半天。

网友:
宣告失败。

网友:
靠,今天让一个朋友拿去加焊下南桥,焊完加电结果不显示了,郁闷。

网友(2010-09-29):
  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呢  我正想找这图纸呢   A8F的   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