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0电流0.09上不去

楼主(2010-08-24):
THINKPAD R60 板号: RP-1 UMA 14 INCH MB 052224
待机电流0.04A应该正常吧.1.5V待机时有.触发后1.5V无,网线头上的两个灯全亮.强行断电后测量1.5M转1.5B的管子Q11后级对地3X欧.
目前没有查出啊个元件发烫.老大们指点一下.
板号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上电到0。09 还没走CPU 呢

网友:
楼上的同学,这时候说到cpu确实有点太快了,现在连主供电都不全

网友:
先看看IO和PMH4相关的电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网卡口两个灯都亮应该不正常吧, 有可能是网卡短路引起的,可以测下网卡附近的滤波电容来确定是不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
现在测量到北桥上有大部分电容都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没有BGA机子拆不下来,不好测量,网卡还没有测,等明天早上去量一下,谢谢.

网友:
机子修好了,北桥坏了。换了之后就好了。北桥坏了之后3B电压Q11短路了。

网友:
(现在测量到北桥上有大部分电容都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是有电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