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51 无待机 如何维修

楼主(2010-08-24):
求助 IBM R51 无待机 如何维修  MAX1631 22PIN 有19V 23PIN 无电压

网友:
找电路图来看下23脚 是哪里出来信号就知道 了

网友:
看图纸,,,23总控制电压从TB  IBM  芯片发出来的,,,查查看

网友:
谢谢上面的兄弟
图纸哪里,可以搞到

网友:
查U1  ,TB52pin。  看看到底是哪个没出来。

网友:
自己找t4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上T41图纸,供电部分和r51相同。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
还可以参照R52图纸

网友:
追随23脚的电压是哪个芯片没有发出,再看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 各位 兄弟,机器,已经搞定了,是TB进水,清理后,飞线,OK

网友:
以后拆开笔记本要先看看进没进水,

网友:
楼主不厚道,解决了就把顶楼的帖子给修改一下,让别人一次性看明白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对不起,我都不知道,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