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南北桥集成问题

楼主(2010-08-24):
拆机检查不过内存,压下南北桥跑码,用德国BGA风枪吹下南北桥到动了就等他冷下来,然后点开机键不开机。。。。我那风枪是调到250度吹,会不会吹坏了?重植还有救吗?

如果是BGA专业机子,是否能100%成功率??还是有时候像我这样加焊后不开机?

网友:
加焊也是有危险的,时间和温度把握不好,有可能会造成IC下面的锡点相连,造成短路。就算是用BGA做,也没有谁敢保证100%的成功,维修永远不会有100%的成功率

网友:
看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风枪不好控制温度不均匀,估计吹坏了~重新植下看看把

网友:
好像温度有点高,CF-360吹NVIDIA的芯片上部温度在235度左右,下部温度在260度左右。无论用什么机器做BGA都不能保证100%的。

网友:
我用双风枪上下加热做,下边的枪固定住往上吹,, 主要还是对自己的工具了解把握好温度.做废N块板卡后,现在加焊BGA成功率有所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后不开机了 肯定就是桥的问题  拆下后重植行不行  这个没办法说的 要做过之后才知道
还有就是没有可以100%成功率的机器  机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
顶楼上的!pcb板不同啊

网友:
bga加焊我也是用风枪做的,因为我没bga机器。也是加焊死n块板后才知道办法。嘻嘻

网友:
我刚才就用BGA返修台焊 了一个主板  本来手压能亮   焊完就OVER了

郁闷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要做废N块卡来提高自已BGA水平

网友:
被你加焊连锡了

网友:
吹动了有可能是连锡了,风速要注意把握下,还有做推桥动作时要小心点哦。现在重植应该还是可以搞好的。 基地BGA产品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再好的BGA机都不可能达到100%的成功率。

网友:
这种加焊了不开机很正常 我建议楼主还是不要用 风枪干桥 很容易烧坏桥的 还是在BGA机器上干吧 那样保险点  虽然成功率不是 100%但是 比你用风枪 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