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昇WS-945GCL+无CPU供电

楼主(2010-08-24):
如题,945小板,到手时的故障时12V短路,测量发现三组场管中最后一组的上管击穿,更换后,短路故障排除,但CPU无供电。电源管理为RT8802A+BD-9A.此板为二修板,发现电源管理有被更换过的迹象,RT8802A焊盘的第九脚掉了,拆掉后观察此脚无明显相连的线路,查资料知道此脚为VR-HOT .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继续查,
31脚VDD,5V正常
1脚EN,1.14,应该也是正常
40PIN,接地
12PIN,DVD,1.2V,连接标示105电阻和124电阻,两个电阻式幷在一起的,105另外一段连接的是12V供电。应该也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该查哪里呢?供电管已经排除过了,电源管理附近的三极管也测量过了。但就是死活没电压,往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二修很麻烦的,有事做就不用帮他修了,没事可以研究下

网友:
之前烧管。一般就是BD-9a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饼哥,不过现在手头没有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是不是这个坏了呢?因为这个也被更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换怎么知道。尤其是PWM。他都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天找个来换下试试看,再汇报结果。再请教下,前缀为BD-的都可以代换?抑或是得用BD-9X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B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告饼哥,今天找来一个BD-9B的换上去后依然无电压,情况和前面一样,于是再更换一个8802,故障依旧。这两个集成是在一片又电压的板上拆下来的。迷惘了,现在该查哪里啊?谢谢

网友:
吧把上管和下管都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就换过了,全部给换掉了

网友:
这个板你修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这个pdf文件发上来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设计不同电路也不一样  某些板可能这脚没有  某些板可能用
   你看一下这脚的焊盘位置有没有线  如果有线  那么就有用到 你飞一条上去就行了
    你要查的芯片的脚有31-39要有高低电平组合  VDD  DVD  EN
这些都正常  就测PWM脚有没有电压  都有换BD   BD坏的比较多 8802坏得少

网友:
BD,饼哥,他是代表什么呀?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RT8802A焊盘的第九脚掉了,拆掉后观察此脚无明显相连的线路。PWM没查过,不过也不知道要怎么查啊,怎样的组合才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一定可以修好。要拿到板子仔细看看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死定了,明晚再努力查下。不行就放弃了。好像去跟饼哥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请教个问题,刚在基地网店买了点工具,万用表选了胜利VC97。想问下这表用来量内存槽边上的10欧精确吗?

网友:
是个表都可以量电阻。够精确了

网友:
沉默无语
的帖子
组合就是有的脚要有高电平 有的脚要没有电压 PWM脚测电压 测波形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