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了负载

楼主(2010-08-24):
有一主机,反复重启,换一个新电源就好了,我想问题是老电源带不了负载是由哪个芯片负责?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一般是电容鼓包漏电造成的

网友:
换电容百分之九十可以好

网友:
如果电容没事就换一下前级的两个功率管试试。

网友:
负载太重,
滤波部份及检测反馈都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电容的故障率是最高的了

网友:
如果有电容鼓的话,换电容一定解决

网友:
同意四楼说的。功率管出问题也这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电容坏,还有就是反馈电路不正常

网友:
可能220V电容哦

网友:
前级大电容容量咸小也会带不了负载,与功率管无关.

网友:
靠近主开关管的散热片附近有个小的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电容吧,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网友:
先换电容【包括两个小电容】,后换调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