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1E不能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0-08-24):
手头上有一台IBMR 61E的机,拿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开机,我把南桥换了,也不行,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也找不到。请问谁有修过这种机吗,给点意见吧?
芯片

网友:
干吗要盲目换桥 啊,兄弟也不考虑成本??
不能开机原因有很多 :
1,键盘
2,cpu,
3,无线网卡
4,供电短路
为什么一上来就把南桥干掉呢、。

网友:
R61图纸1
Magi-10 42T5437,G46293.pdf
r61图纸2
附上R61图纸,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笔记本的工作条件无外乎3大类,VCC,时钟,RST。
只有这三大类工作条件具备了才可以
VCC走到什么地方了?在哪里段的?电流多少?有没有触发?这都很重要

网友:
我测了开机端子都有正常的电压,而且还有低电平信号,静态电流都正常。现在就是少了一个图纸,谁有图纸发我一个,上传为谢!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每一个小的电容,电感,电阻或者场管坏掉了都有可能造成不开机。一上来就换桥和换电源管理芯片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为什么要换它,给自己一个理由。这样维修才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网友:
你这也太冲动了吧,IBM的保护电路设计得很好,一般很少烧坏桥跟管理芯片, 多查一些保险跟0欧电阻吧

网友:
朋友,您也太牛了,一上来不是桥就是管理芯片。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保险丝都能修出大毛病,您还是先看看内存座是不是虚焊在说吧。还有,R61E的键盘很容易坏的

网友:
重点检查开机电路条件

网友:
萧秋雨
的帖子

网友:
支持你的维修思路,看有无待机,拔掉多余的负载,看裸板能不能出发,清COMS等!

网友:
我现在把板搞显示了,
按开关键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