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过程中用最复杂的方法维修那样可以学的更多

楼主(2010-08-24):
      在维修中大家都会凭借经验和很多工具简化维修过程(比如诊断卡,看电流,通病)但是对于我们小学员不能过于依赖这些东西。
一块主板不能开机,在不了解工作原理的情况下就更换南桥或io芯片就算修好了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
我们学习的重点是电子元器件的基础和各种电路的原理,在门店学习能很快积累经验更快上手但更容易忽略重点,当你遇到新机器的时候没有新工具没有经验还要靠你扎实的基础。

我们学习的目标不只是修好一个东西,而是要在维修中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有道理 学习和做生意是不同的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希望碰到的故障越复杂越好 在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希望碰到的故障越简单越好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确实不无道理,学习就是要细细认真,才能掌握精髓!

网友:
学习的时候是的,要不达目的不罢休,但做生意的时候,那就要讲效率了,不同而语

网友:
说的不错,要打好基础。基础打不好什么都修不好

网友:
“当你遇到新机器的时候没有新工具没有经验还要靠你扎实的基础”,有一定道理。
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具备那些基础,先尝试着把问题解决了,再寻根逆源进行理论分析也未尝不可。西方科学界也是如此,麦克斯韦是伟大的,他从理论上证明了电磁场的存在,是你所说的情况。而化学的起源则源于炼金术士的实践总结,是我说的情况。这两种情况是并行不悖的。
从客户的角度讲,“治好病”才是重要的。

网友:
都说的在理...看问题的位置不同罢了......

网友:
是啊,.对于新手来说最头疼的就是电路了1

网友(2010-09-28):
还是楼主说的有道理   修通病  不能算是合格的维修员

网友:
角度不同,看问题的层次也不同。。基础要打扎实,才有快速修复的能力。

网友:
对呀,可是对新手又没有人教的这样的,进步很慢慢的

网友:
  不恰当的比喻 修通病好比招式 基本功好比内力 初期练内力是很慢的 修通病可以很快上手赚钱 不过 厚积薄发 基本功好了 其威力远远高于修修通病

网友:
修机往往追求快,先赶会的搞。一般的电源芯片往往怀疑到了不是先量脚位,而是先一换了之。不行了才去跑电路。顾客也往往不会等你一直研究下去的。

网友:
楼上,别难为自己,不能修就不修了。

网友(2010-11-10):
宇光版主说的在理!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如果站在维修员的角度讲,当然是分析的越透彻我们学到的越多,但这种情况只针对于我们无事的时候研究!如果客户等着,你能研究吗?如果站的客户的角度讲,我拿板维修,当然越快越好,客户才不管你采用的是什么方法修好的,更不管你是否增长了知识。只要我拿回的板子是好的就行!

网友:
说的非常有道理,基础知识必须要扎实

网友:
   从各方面入手!

网友:
楼主讲的很有道理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 个人认为理论实践一样重要  没有理论新机型你就只有看到起  没有实践的话 分析出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没有用

网友(2010-12-30):
    说的很好 ,  需要时间

网友:
对呀 可能一个问题自己却走了好多弯路 但是懂得了许多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