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

楼主(2010-08-24):
问题时亮时不亮  加焊北桥之后不亮了   开机电流0.43   CPU有供电   请指点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就会好

网友:
测下是不是你在加焊时把北桥给烧了,如果没有就把北桥拆下来重做

网友:
重做北桥会好的,这种情况我遇过几次。加焊时芯片中间有气泡。把焊球给推到一起了短了

网友:
最好还是重做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做好重做北桥

网友:
我这个本也是时亮时不亮  不知道什么问题  请我lz 这个本修好没?

网友(2010-09-25):
加北桥,不行的,我修过几台。都不行

网友:
重做北桥吧,可能你加焊时短路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 北桥用的是ATI的 象你这样是情况最好换个全新的

网友:
CPU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