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08-24):
七彩虹945的主板。PCI槽旁边的两个电感电压不对。仅为0.46,这是哪个芯片引起的?急求帮助!!!

网友:
这样问题好难帮你哦。从场管的控制极跑线相连的芯片就是他的空制。

网友:
某个芯片坏了 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跑线,分析供电内外的条件,然后才能判断是芯片坏了,还是场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感应该是PWM供电  查供电管的输入极电压有没有正常  再就是查PWM芯片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马上去测试,希望能亮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了好久,发现有两个三极管极烫,换了之后还是这样,搞不懂啊。

网友:
查周围有没有 LM324或358这样的控制芯片,看控制场管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要不怎么会烫呢?什么供电芯片的?不能哪里烫就换哪里,要搞清根本原因。

网友:
看一下通几针,要不没法帮。

网友:
各个场管的电压基本上是正常的,可能是控制芯片挂掉了,真费劲啊,唉!!!

网友:
回复 老五哥 的帖子看一下是什么PWM芯片   如果是9202  或者是9214换掉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