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进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8-24):
一台联想C461M进水,待机电流59mA,R2、R3、R5、R7有温度,B+电压0.63V,MAX8734A  20PIN0.63V 开关键18+V
请教了,谢谢!

网友:
  典型的保护隔离点火回路 可能后极有短路 论坛有很多讨论这样故障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947-from-home.html

网友:
首先你的思路要明确,待机是不正常的,后级有短路。先要不短路的地方修好,在进一步去处理其他的问题。不过一般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在处理短路的情况无非就是烧板。加电烧板。

网友:
谢谢二位的关注!
也想到烧板,不过以前没干过,有些不放心,今天斗胆试下

网友:
整板测一下几大供电有无短路情况

先排除保护隔离,再考虑CPU供电电路的短路,再回头待机……

进水部位是?

网友:
这种进水有图的话应该不难修的,看图自己想吧别人没有办法为你说更多的

网友:
重点查查进水部位。

网友:
经检测PQ30短路,原件是4800B因手头没有此件用8711代换的,测不短,上电有“嗒、嗒”声,很明显,没听出来是哪里发出来的,PQ30、PQ31有温度
想不出哪里还会发出这个声音

网友:
响声是电感发出的,过流了

网友:
应该看看进水的部位,看看是不是有点被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