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2 问题求助 指令提示如下

楼主(2010-08-24):
7200.12 问题求助 指令提示如下求助
7200.12  250g  通电敲11下电机停转

如何维修

要做数据

谢谢
指令提示如下
Rst 0x08M
Rst 0x08M
Rst 0x08M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B001

按ctrl+z  到不了f3 t>

网友:
搞了一上午没搞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独接电路板   短路cpu有电阻的两点,再通电ctrl+z也出不来f3 t>提示  ,测试过很多方法了也不行,很重要的数据,以前。11的数据我搞过 ,很顺利的

网友:
我的12硬盘也出这个问题了,哪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12的不好搞

网友:
确实不好搞,该盘到了广州的一家比较大而且更专业数据恢复公司,也搞不定 ,后来回复说是盘片严重划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