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电击法

楼主(2010-08-24):
Dell1501触发跑0.05掉电。测3V待机电压短路,一直查到一U40的IC1117,查图纸,知道它是3V转1.25的一个管子,3V输入脚接的电容两边都对地了,再测输出脚一个电组两边也对地,一想这种情况可能是有负载短路引起,3V第一反应可能是南桥,电击法,把电压调为0.3V,直接用一DC头一线飞在1117的一脚上,一脚对地,给1117加电后摸相应的IC,发现南桥上有一电容发烫,把这电容拆掉,再测OK不短路了,调好电压触发,OK开机了,可以进系统测试了一会温度没问题,哈哈

网友:
传说中的电击法

网友:
这叫烧机法。
电击波是指人为用大电流来击穿某部分的电路,
比如有的PCB灌孔不通的,就可以用电击法来搞定。

网友:
哈哈,谢谢,我是新手,真正来说,我还不会修板,现还在拆装机的那段,大家多多指教哇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

网友:
正宗烧鸡大法 如假包换

网友:
牛X,难站这就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电击法,你把它发挥到及至了,楼主你很强

网友:
厉害——如果说拿0.3V的电压烧不出来的话——最高可以调到多少V?——————

网友:
什么啊 用0.3V可以吗? 应该是3V吧  南桥边的电容吧

网友:
我很想知道LZ 有看见 电容是焊在南桥上的吗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就神奇了,楼主应该说的是南桥边上的吧

网友:
有的,是你没见过而已,AMD的南桥就是,外观跟北桥一样,桥上当然也有电容的。

网友:
晕,楼上的这些人不管LZ用0.3V还是南桥上的电容短路,人家反正是那么个意思修好了机,大家也要鼓励下LZ啊

网友:
直接搞1V 烧  任何地方都可以烧

网友:
这种法子  在维修短路过程中经常用到好不,难道LZ是今天才发现吗?

网友:
楼上的理解一下喽,我们都是新手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

网友:
发现南桥上有一电容发烫,把这电容拆掉%%%%%………………

南桥上的电容我还没拆过了,呵呵
兄弟真是大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是新手——谢谢——一个接地——一个是接短路部分的元器件吧——是不是随便接??

网友:
烧板法,烧得好就好,不好你就后悔不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哪里短就烧哪里, 烧的时候电压调最小,慢慢的调大,我一般1V左右就够了。

网友:
这种烧机法最好在电路中串联一个适当功率的灯泡起到保护作用,防止电流过大烧毁元件

网友:
3V短路只遇到南桥坏的和网卡坏的,看了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3V短路只遇到南桥坏的和网卡坏的,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候都在短路就弄不清哪个是真正的地线了,小电压慢慢烧最好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电压1.5v一下烧不坏东西的吧。

网友(2010-09-23):
电击法 无非就是那里短路,直接外接电压过去,开始先是小电压,如果真是短路的话,那么电流应该能上到2-3A,这样那里发烫就很明显了 ,但是一定不要贸然的把电压加大,除非你知道该短路位置的正确电压时多少。否则的话,故障扩大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