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8-24):
我的磐英6E9L主板,安装3.06GHz的CPU(775),是2G的DDR内存,长时间浏览网页一切正常,但下载软件或软件升级,就自动关机。起先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换了一个新的500W额定功率的“大水牛”电源试,仍然自动关机,不知何故?请教高手指点问题出在何处?不胜感激!

网友:
磐英的主板电容爆浆的多,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CPU散热试了没有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CPU风扇很大,也上了散热硅脂。下载软件或软件升级,开始时还正常,就是到了快完成时,先是进程显示条停止不前,稍停后就自动关机了,每次都是如此。有哪位高手也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如何解决的?请赐教!

网友:
换条内存。

网友:
CUP 内存都换换看,
     最好换个长城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关机  是像点关机那样关的 还是突然断电的那种?
如果是像关机那样关的  先排除软件问题
如果是突然断电  那么注意散热  板上灰尘多不多 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磐英6E9L北桥的散热器不怎么好,我已换了个Intel915主板上北桥的散热器。目前CPU和北桥的温度都正常,新发现南桥芯片温度烫手,但开机正常。就是运行程序下载(如下载瑞星2010)到99%,就自动关机断电,每次都如此!怀疑是H11A有问题,因输出电压高于3.3V;要么就是周边相连的电容有问题,打算先用1117置换H11A,不知行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在论坛下载一个BIOS程序,再测试看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731-1-1.html
以上链接是新天下神州电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