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3BW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0-08-24):
三星953BW通电不显示 灯管有点了,没问题电源高压一体板有两个820Uf 25V电容鼓了 手上没有820UF 用1000UF 25V的换上 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毛病没找到.

网友:
确定灯管没坏的话 拿就是高压板坏了 或高压板虚焊
有12v和5v供电吗

网友:
12V 5V供电都有 目测有虚焊的都补过一遍了 可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三星的高压线圈容易坏,已成通病。

网友:
你弄点通用高压板,和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呀,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再修,一点一点的找不费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四楼看法,如果供电电压正常,先代换一下。

网友:
主板坏了. 修过一台.

网友:
加高压板一般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去判断高压圈好坏 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线圈坏量不出来,代换个就知道了,网上卖这个线圈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