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用一段时间就暗屏打开检查后又正常,不得解

楼主(2010-08-25):
有一台HP V3000的本子,用户因为外观问题,本来还在保的机器商家不给保了。拿来我这里,屏坏,给换了一个屏,大概用了四五个月,某一天开机又出现圆形白屏,排线重插后解决,又用了大半个月,出现暗屏,有显示但灯管不亮。以为是高压条坏,用好的灯管测试高压条,灯管是能亮的,难道是灯管坏?换回来后,开机居然正常显示。用了几天了,还是正常显示的,怕用几天再出现状况。请坛内高手们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怎样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
决对屏线,换一下就解决了,好像要35块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青屏

网友:
是不是灯管漏电呀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插座接触不好
引用 网友A:

也这么怀疑的。现在都用胶带固定了,看会不会还暗屏了。

网友:
看下灯管插座和线有没有接触不好啊
引用 网友B:

看过的。现在都用胶带固定了,看会不会还暗屏了。

网友:
V3000的屏线很容易坏的  我们进了几十跟都卖了

网友:
是不是你装的时候压到线了啊。

网友:
是不是你装的时候压到线了啊。
引用 网友C:

上次装屏的时候的确压了天线线和灯管红线。已经理正用胶带固定。难道压线也会造成些类故障?

网友:
V3000,不管是啥问题,拿过来先加焊一下显卡,百分之九十五都会好的。

网友:
学习了     接口氧化引起?刷刷好了

网友:
v3000显卡问题太多了,加焊一下显卡,插好屏线用胶带固定屏线,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拿到用户那里二天,打电话给我说经常性一会儿就出现花屏,重启后正常。

看来只能做显卡了。不过自己没有设备,让ECO那边做又不太放心,让他们去修过几片板,每片都不是一次成功,基本上一个星期要返修二三次。
难道只能换主板了吗?

网友:
暗屏  估计还是灯管的问题 有些灯管时间长了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事,换完改常转加铜片来吗

网友:
大家以后看到V3000蓝屏,不要直接杀显卡呀,先看一下电流呀,我有一次接V3000一看蓝屏就做了显卡,做一次不行又做了一次还是蓝屏没法了,换了新主板一样还是蓝屏,后换了一个屏好了,还好那个主板没废不然就赔了

网友:
灯管线是不是压住了,接触不好了,还有显卡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0-09-28):
昨天,这台HP又出现新的状况了,不能开机,按电源键后,重复启动,按F2进行硬盘检测,快速能通过,完全出现#2-07错误。看来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不能开机还能重复启动?
不太明白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重复启动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
确定是硬盘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