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求助,

楼主(2010-08-25):
这个出的+3VRUN +5VRUN电压都被拉低了,PQ2也坏了,请问可以怎样拉个电压使它们导通,。, 故障现象:待机能0.01A,触发3个灯狂闪,立即掉电(电流上到0.072A掉电),本以为是CPU电压有问题,但测一个1.25的电感没电压,带图纸,求助,是CPU电压先出来,还是1.25的电压先出来,  问题,现在找到 了 。它的 +3VRUN +5VRUN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查一查板上是不是有短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