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KAV10小本上电电流大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25):
接到一个宏基KAV10十寸小本,只拿主板过来的。待机0.01,上级电后直接就到1.25左右,然后跳到1.43左右,再回到1.23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有个芯片,ISL6251好像是被我弄挂了。这个用什么芯片能代替啊??? 急救啊!!!!!!!

网友:
ISL6251是系统供电芯片吧

网友:
别想着代用用原来的最好

网友:
我也想用原型号的,顾客一起送来两个,一个是北桥坏了,也是没配件,我就想把这个简单的先修上吧。结果把二个芯片全烧了。唉……一言难尽啊。

网友:
应该是挡内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挡内存是什么意思啊,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