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出T40 R40各一块

楼主(2010-08-25):
这两块料板修的没有上次那个R40那么复杂.
1。T40的料板买回来时很多缺件,不过3大桥都在,成色也很好,本来是买来拆显卡到R40机器上的,看到成色那么好,就打算修出来,大件缺了TB PMH4,刚好手上有块废板(这段时间一直在捣鼓IBM机器,料板配件不成问题)前前后后补了十几个小东东,认真检查了几次没发现可能缺件的地方了,准备空板测下待机是否正常,加电看电流0.03,正常,测3M 5M VDD15 1.8M 1.5M 1.2M电压均已产生,H8的10MHZ晶振 南桥边上32.768波形正常,开机针也就是键盘接口19脚有3.3V电压,然后上CPU准备开机试试(不加CPU测立马掉电到0.00),加电后一看电流上去了一点点掉电(掉回待机状态),看来还是得仔细查查,接着反复的开关机测试各个电感上是否有电压跳动,最后查到L9在开机瞬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个电感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没检测到显卡之前是1.5V,显卡通过检测之后电压会降到1.2几!看来是这里出了问题!仔细看看U51周边外围电路,发现了一个漏网之鱼,C383,难怪不出VCCVIDEOCORE,这个电容是个自举升压电容,这个电容要是没的话U51发出的驱动电压时无法推动上管的! 把这个电容补上后,上CPU 内存,诊断卡直接跑49 60 98亮机,此机修复!
2。R40这个板也是料板,到手的时候看到这个板头都晕了,也不知道是多少手了,拿起一看北桥显卡南桥周边大量的焊膏残留,其它地方也动了不少,先用万用表打了下各电感的阻值没什么异常,直接加电上去看下待机,看待机电流看的很奇怪,电流在0.07左右不断的跳动,从来都不稳定,看来这个焊膏一定得搞干净,可能是这焊膏的问题,手上又没有超声波,想到坛子里的师傅们曾经用水洗板子!想到马上就做,用洗衣粉调了一盆水,拿个刷子小心的刷个遍,在拿到水龙头下用高压水冲几篇,甩干水,用吹风机吹掉表面的水份,再拿到BGA焊台上,温度开到150左右,烤了一个小时,烤完后拿到手里看真的很漂亮,和新的差不多了!在上机测待机,电流很稳定的停留在0.03,短接键盘接口19脚,电流可以上到0.47,上CPU 内存诊断卡一路跑4A(因显卡之前被我拆了)看来水洗板子还算是成功的,把ATI7500显卡做上后,这块R40也随之搞定!

网友:
吗呀LZ太厉害了——————这俩扳子都是小问题 ——但是LZ思路很清楚——值得我门学习——————变废为宝————

网友:
用水加洗衣粉清洗主板吗?还是第一次见,IBM很多过孔能烤干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样做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
这样的板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LZ    待机是否正常,加电看电流0.03,正常,测3M 5M VDD15 1.8M 1.5M 1.2M电压均已产生   T40的板子,,待机时出现1。5V  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T40的1.5M是由1.8M通过MOS管直接转换出来,如果这个1.5M不出来的话会导致南桥过热,甚至烧南桥!

网友:
哎,还要走多远材能达到楼主的程度啊!!指望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