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外壳打不开啊,求助!!!

楼主(2010-08-25):
昨天接了一个AOC十九宽屏液晶,就是打不开外壳,从正面起不开,也不是那种卸下螺丝一推就开的那种。最后生气了,用螺丝刀一顿抠,晕,在壳里面还是螺丝,但是就是没地方下手啊。郁闷,这个是怎么弄的啊。有经验的告诉一声, 毁了一个外壳,赔了。急啊!!!!!!!!!!!
求助

网友:
技巧关键,没有打不开的

网友:
首先要观察那里有没有螺丝被厂家的条码纸盖保了,或是脚盖住了,不然就会拆坏外壳

网友:
最好是发一张图片上来,看一下应该就道 ,一般是那种窄边的不用螺丝刀就可以掰开了...

网友:
里面还有螺丝,居然都打开看到里面了 还会不明白怎么回事吗?
上图,让我开开眼

网友:
我是用螺丝刀把边沿的卡扣弄折也,发现里面竟然是螺丝柱,侧面一面三个,气死。而且立柱是和液晶屏这面的条框一体的。而螺丝还在里面,就是打不开啊。已经给退还了,就是生气,居然没打开,很是没面子。里面就是几个电容的问题,钱也没挣到,郁闷!!!

网友:
应该能拆开吧。因为不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细心观察,肯定有什么地方你没找到的,既然看见有螺丝了还不好找吗?一般是先拆底座的,然后查螺丝开壳!也有那种底座不拆直接开盖的,但是很少的!

网友:
不会吧。那厂家怎么按上去的呢?能按就能拆吧。

网友:
注意隐藏的螺丝!

网友:
肯定是你没找到拆机的方法,有些液晶拆的时候是上下推拉式的卡抠的

网友:
胆大心细,看看有没有给贴纸贴着的镙丝

网友:
懂修也没办法啊,拆你都拆不开,我看他下次肯定不会拿给你修的啦。

网友:
下次拆不开发一张图来吗,大家才可以告诉你怎么拆啊,没图也要告诉一下什么牌型号什么的。

网友:
底座取下吗?好多的底座下有螺丝

网友:
上张图看看,一般都是底座拆了后,去除螺丝后先拆前框在去后壳,前框通过卡槽和后壳一起的

网友:
所有螺丝都取掉了。能试的方法也都试过了,就是打不开。唉……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给说说.看我拆过没有了

网友:
我也说两句 液晶显示器有的好拆 有的难些 还是要多观察 多动手 后门不开 走前门

网友:
飞机大炮都能拆得开 只要找准关键点了 有一次我也没细心 结果拆了半了天 后来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才知道

网友:
是不是aoc915sw上次我也是拆这型号机子可难拆他的屏是固定在屏框上的从侧面看就是能看到螺丝柱子

网友:
既然厂家能装起来,我们就能拆开,说一下具体的机器型号,是不是有贴纸把螺丝盖上了!

网友:
拆不开就算了吧.我遇到几个了,都是飞利浦的17寸,能拆开,就是面框会断成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