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电流跑0.65A

楼主(2010-08-25):
一国产上网本,通电开机直流电源跑到0.65A就不跑了,按北桥无果,拆下内存一样0.65A北桥是VIA VX800的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指教...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集成的就是NB了),查查这两个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说拆了内存也一样0.65你做下U吧

网友:
上网本的真麻烦,做不好一两次板就报废了

网友:
这种最好别乱做桥,先看看别的

网友:
你先看看CPU 过了吗? 如果过了拆,装内存看电流一样不如一样换内存看看  。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没到内存这一块,cup和NB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我看山寨本 你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是否已经跑数了   我之前的一个山寨的本子就是电流在0。36A就不动了 我先前还以为没跑数 缺电压了 查了都有  后来用示波器量了下  就是跑不过显卡 呵呵差点搞的我换主板了  后做北桥好了  我觉得你那山寨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电流没变化不一定没跑数的

网友:
OK了,加焊北桥....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不过对于这种扳子加焊要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