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认原机硬盘!(硬盘是好的)

楼主(2010-08-25):
求救啊大哥大姐门!七彩虹主板!三星40G硬盘!挂上做系统啥的都正常!就是做完后就进不去了!就到光区引导那快!再往下就显示认不到硬盘了!硬盘挂别的机器没问题!正常进系统!别的硬盘挂这机器上也没问题!(不过感觉到引导那快有点慢)能正常进系统!都想的头大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思路!

网友:
取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和网卡有关系吗?网卡什么的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坏道是检测了没有!前百分之十检测是没有!引导分区没整!回去研究下!

网友:
对了!那你说他分区表有问题挂别的电脑上怎么没事呢?郁闷了

网友:
传递一个系统文件到C盘可不可以引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递系统里哪个文件?问题是啥呢!这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啥不用动!直接就进去了!别的硬盘上这电脑上也直接进去!惟独原机用的硬盘就进不去了!

网友:
换过硬盘线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也同样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烧!PCI  那边有个10V  1000的电容鼓了!已经被我换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格下硬盘 再试试

网友:
一。整盘扫描一下是否有坏道
二。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行了  换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快格慢格我都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硬盘没有坏道!已经检测过!内存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说的好!他电源里是有几个电容鼓了!可是我换我的电源也不行啊!我那新电源刚用一个多月的!~

网友:
硬盘上的跳线跳一下看

网友:
楼主,先查查硬盘是否有坏道,再测测供电是否正常,换换数据线。

网友:
先自己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如果是硬盘查BIOS工作条件及南桥
如果是硬盘就要测试一下硬盘了

网友:
楼主自相矛盾啊,替换法已经证明主板和硬盘都没问题,也就是说主板和硬盘都没问题,还剩下电源和RP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