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花屏求助各位指点

楼主(2010-08-25):
一张花屏的7300GT显卡,由于没有显卡维修的经念无法判断那个显存出错无法维修,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U1或U2的问题,看图片已加焊过U1为啥不加焊U2呀

网友:
错误位只有A11,一般不是GPU问题,GPU怎么也加焊了,可别越搞越坏呀,呵呵

网友:
是三星的显存吗?这卡子加焊了GPU还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是三星的显存,没有维修显存的经念。多谢指点了,我先把U2加焊了再试试,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加焊的,是不是颜色变深。

网友:
显存最好是重做,这四片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U3从那个看是GPU到显存之间线路问题或GPU本身问题。7XX的卡有的是无铅的。可能没焊动。

网友:
U1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常干这事,一看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先重置一下GPU,单一位报错一般是GPU,    不行的话换U3,

网友:
先打U3到GPU间的DATA和地址线的对地阻抗,电压也要查,编一点都会花屏的

网友:
这个显卡是二修卡吗?为什么显存全部加焊过?
在07年维修G73此方案的显卡时GPU易空焊,现在估计显存损坏了

网友:
乐天老大说的是正解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一样的

网友:
查U3到GPU得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