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待机0。15,加不上电,在线

楼主(2010-08-25):
IBM  A30,待机0。15,加不上电,1631发汤,1715输出的1。8伏没有输出,换了2。5伏的场管之后(2。5伏场管看不清,好像是双N沟道,于是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一个4834),待机为0。11,还是待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6106654/QQ/WinTemp/RichOle/BKKF`QWZOZGF7WEHG66}IGA.jpg
机高,不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朋友帮一下

网友:
待机电流过大,更换1631,测下3V5V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3V 5V都是100多欧姆    先看是不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待机有短路。看看待机电路的其它地方。

网友:
3V 5V都是100多欧姆。正如楼上的朋友们说的一样,不知是那里短路,1。8伏的电压就是出不来

网友:
那位朋友能告诉我排除故障的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
1631发烫就先换一下吧,不行在参照图纸查一下待机电路的零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所有拖过锡的地方有没有连锡的,估计清理干净就会好了,,,,,,,,,,,

网友(2010-09-24):
1631发烫就先换 再看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照成的  我遇到过的 1715短路照成的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根据时序查一下

网友:
lz把 情况细化下

网友:
老破机器了,我看了修都不修了,按故障看不是3,5V出问题,应该是线性电压出问题,查1631的线性电压输出端阻值,应该是用线性电压的地方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