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山寨本本那爱坏

楼主(2010-08-25):
最近连着修了7-8台山寨本本,大体见的情况一样,基本上也没有修好过.一般都是加电,各线圈的电压都正常,电流不动. 今天 发个贴一起说说这种山寨本本到底那爱坏,那来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上电? 按普通不上电的思路修啊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一般都是CPU北桥虚焊

网友:
那会都是虚啊,大部分是供电或者BIos出的问题,那种小本发热量很小,根本不会虚

网友(点评):
我修过十几台基本上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像你这样应该是桥不行的。

网友:
主要是没图。

网友:
主要也是没图,修好的大部分都是供电短路,然后维修相应的线路就可以
至于虚焊的碰到的倒还不多

网友:
山赛本还要个什么图啊,怀疑是哪的故障,搞哪不就行了!

网友:
桥容易坏啊

网友:
山寨本本供电是最爱坏的了

网友:
修过几个供电不正常的,还有不过CPU的,虚的还暂时没遇到。

网友:
桥吧  接了两吧这样的

网友:
北桥爱虚焊BIOS爱坏

网友:
说的是呀,主要还是没的图纸。我上次也是的,接了一台,客户的适配器没带,就拿个电池来,本本上也没标供电电压。拆机后把电池插上,查共电都出来了,查了两三天没的头绪,最后客户催了。就把北桥给干了,做了BGA,插上电池,来显了。哈哈哈。。。真是太好了。就这么修好了以台上网本。

网友:
看来北桥什么的不爱虚呀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如果电流到0.3几左右的话直接刷bios    但是既然是山寨   就没有官方资料   你想找bios的话 估计。。。。

网友:
我修过几台,就几台.VID的CPU爱虚,INTEL 的北桥爱虚.

网友:
上网本,加电不显。大多是CPU虚的多,还有就你要注意电流表,到0.40以下,都是不亮机的0.40以上说明内存已过。应该是显示了,如不显在动北桥 和屏线有没有断线,上网本屏线设计不是很好,时间 长了容易哲断,注意看电流

网友:
北桥  爱坏!!!还有 cpu!

网友:
遇到几个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基本上四没修好过  扳子做工太次

网友:
山寨就爱虚桥

网友:
还有,有的山寨电压喜欢乱标,上次我修到个SONY山寨,12V,我查了好久,没头绪了,没办法乱调电压,19V触发了,结果调来调去,靠!!!!结果是个16V的主供电。然后才吹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