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郁闷至极的屏升压电路

楼主(2010-08-25):
清华同方XP911W
二修机,故障现象白屏。
拆机发现电容C4被拆,原来是坦电容,取代的是2个无极电容。
Q2 开关管击穿,FP5138发烫
换开关管Q2,FP5138,取掉两个无极电容,换上坦电容,上电测试还是没有12V输出。
正好手上有2块和这一模一样的屏电路板,都是屏碎拆下来的。
用好的电路板上电测试FP5138各引脚电压。
对比:
好的电路板      坏的电路板
1PIN:0.6V        0.18V
2PIN:0.02V       0.02V
3PIN:5V            5V
4PIN:0.2V         0.2V
5PIN:1.8V         0V
6PIN:GND
7PIN:0.35V       0.32V
8PIN:0.32V         0.85V

测坏的电路板,这个位置的所有元件都是好的,电容也是从另外一块好的电路板拆下换上的
FP5138,在好的电路板上工作正常,5脚有1.8V输出。
2脚,7脚,8脚所接的电容,也全都从好的电路板上拆换过。
请问:现在应该查什么位置,这个第八脚的电压,受什么影响?
高手解答下,谢谢!

补充1:12V输入,是给一个LM658的4脚供电,我把中间的保险断开后,一上电,Q2的D-G被击穿。
附上LM658的引脚图。
补充2:屏肯定是好的,第一次换好开关管,FP3158,C4电容后测试开关管G极无电压,然后又换了2脚,7脚,8脚所接的电容后,上电测试有图像,但1秒的时间就白屏,测试G极电压从1.8V降到0V,以为没焊好,从新加焊,却再也没有输出过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修得头痛.不知道怎么修.M190A1现在 给我修得直烧屏保险.不敢修了.我连电路也大致手工画出来了,没有几个元件,但就是修不出来.线路板是多层的,不好跑线.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能瞬间出图像,说明芯片是好的,只不过是这个电压不能长久维持。你为什么不试下换L1呢?

网友:
上个屏电路的型号,是AUO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个图纸。

网友:
你想一下,在CRT显示器上的二次电源中,一般都是二极管,电容,储能线圈这几个组成,它跟这个电路的原理基本一样的。

网友:
白屏容易坏的是,电感,MOS管,二极管,芯片,电容
其实就跟CRT的二次电源类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换过,还是不行。
现在没有图像了。但有一闪的感觉,应该还是有图像,只是时间太短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电路上面所有的东西,全从好的板子上换过了。
排除没焊好的问题
第八脚一直是高电平,所以5PIN没有给开关管输出控制电压。

就差换屏的主芯片了。

各们版主,进来帮个忙哦。急救啊,谢谢!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换主芯片呢?如果你怀疑主芯片,看ON/OFF信号不就得了,我认为主芯片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你看下人家说的主芯片是哪个啊,又不是驱动板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电路的型号? 没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不是AUO的,屏上有标签:MJ0A101L01 C1
M190A1-P01

网友:
这个是奇美屏了.不是友达屏了.

网友:
你的这个图只是VGH的电路,并不完整,应该还有VGL部分的。

网友:
楼主的屏电路的升压电路工作不正常,没能产生阵列所需要的+24v和负压,建议:1、查一下升压芯片的5脚所接的阻容值是否正确,它是产生振荡频率的。2、后继电路有没有元件变质的,如电阻、电容、升压二极管,一般PQ2击穿应该是升压线圈L1、D1的问题居多,另外查一下R1、C2等 。只是建议,别拍砖啊。

网友:
L1在拆卸的过程中受高温后很容易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奇美的屏手里没有这个图纸,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BOOST REGULATOR电路,升压是通过一个二极管和电容来升压的,FP5138是控制Q1开关,起稳压作用的。 这个芯片的第八脚一直是0.85V,而正常的电路板是0.3V,一直没搞明白如何把这个脚的电压降低。直接接地,无效果。 周边电路上的元件,都测过是好的,电容也是从正常的电路板上拆下换上,排除焊接的问题,也是没有修复。

你所说的升压芯片第五脚,是不是指FP5138的第五脚? 这个脚没有接电容,直接驱动Q1的G极。

网友:
白屏主要不是由于这个电路引起的,这个电路是产生VGH电压的,应该还有另一路产生VGL电压的,这两个电路构成一个屏供电的整体。如果VGL电压不正常,VGH的输出有可能是瞬间输出后就进入保护,屏一样会白屏。

网友: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的电路有可能你已经修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再去检查下另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就是FP5138B的第5脚,你测试一下这个叫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没有电压输出,则证明该IC没有工作,该IC不工作,是产生不了阵列所需要的电压的,也就是屏电路上的VGH、VGL,另外还产生一组负电压。楼主不访再查一下你给的图中D1后面的电压是多少?(开机后瞬间)如果没能产生24v左右的电压,则证明该IC没工作,如瞬间产生了该电压又马上下降就证明该IC工作,问题出在后级,也可能是Q2性能不良、D1、L1、及后级的电容等问题。当初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是修一台七喜的屏电路(瞬间白屏),屏是奇美的17存方屏,其屏电路板和你的不一样,但大致原理是一样的。也是烧毁了升压管(AO3400 N沟道场管),最后换了升压芯片、电感线圈(L1)修复。那个电感是不能用热风枪焊接的,易遇高温造成内部线圈匝间短路,重者瞬间烧毁Q2,轻者Q2严重发热,这种现象使用表测不出好坏的。祝你早日修复。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白屏,是台湾的AU屏。有时能显示,能显示时VGH,VGL 电压基本正常,有时又白屏,白屏时,屏供电正常,但VGH,VGL电压都无,甚至屏驱的信号都不正常!查信号输入,最高的只有0.5的电压,有的甚至都没有,但是指示灯又正常,郁闷,难道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修复一个,奇美M190A1-P02.升压芯片是FP5138,升压管型号为NA2H.毛病跟你一模一样的.也是8脚电压为0.89V,芯片保护没有输出.这个屏我修了二天二夜.最终才试出是升压管的毛病..有的升压管换上去,电容二端是13V,但VGH电压却只有17V多一些.二天中,我总共换了不下20个三极管.最终从液晶高压板上找到一个,代换后成功修复..等我图片处理好后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