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 花屏

楼主(2010-08-25):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码片 显卡

网友:
外接看花不花 不花的话 直接加焊显卡  98%的就OKl饿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做完回话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行场延时出问题了,换相应转换芯片!

网友:
没有厂家的通病和缺陷,做维修的就没办法活了。

网友:
是不是花屏和分屏一起啊,,,,,更换显卡吧,,,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问题很明显

网友:
做了显卡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做下显卡吧  或者换一片

网友:
这是分屏不是花屏,分屏直接干显卡,花屏一般干显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大虾 重焊显卡芯片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重做也可以当然换显卡比较保险些

网友:
这种情况重植显卡一般都能好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一看会这样吗?我昨天遇到一台ACER是一条线断了
线 是连接码片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重做不行的话,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