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光显示蓝色????????

楼主(2010-08-25):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7300GT显卡,测试屏幕光是蓝色的。。。测试:RGB接头对地都是90多欧的阻值。GPU我也重植了。不虚焊了,但还是屏幕显示蓝色!!!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显卡没有掉件!我和好的显卡都对比过了。!
显卡

网友:
呵呵。。。发错地了!!!!麻烦版主给移动显卡维修里面吧!!!

网友:
rgb对地还有电阻呢,阻值没有问题判断不了开焊的情况。可能GPU坏掉了。要不就是你借口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有没问题吖?

网友:
麻烦版主给移动显卡这个里面吧。
RGB所连接的电阻。我都拆下来,再测GPU出来的三线,对地阻值也是一样的。电阻也没有问题。我现在把头再换换,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你把接口换一下吧

网友:
换接口不行,就是核心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三基色对地阻值一样,图像无任何缺色的
你先把下拉电阻拆掉,然后查电路中的双二极管。。真的缺色就是GPU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