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T显示器黑色不够黑,带灰白是什么问题? 请版主转到CRT板块,谢谢

楼主(2010-08-25):
我的飞利浦显示器不知道为什么开机不插信号线的时候,屏幕灰白色,而且(无信号输入)这些字体已经是韩文,按正常黑底应该是比较纯黑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显像管老化

网友:
不是显像管老化问题

网友:
接电脑开机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源正常,换视放IC试下,指小信号处理器。

网友:
是不是亮度过亮了?你把G1、G2、R、G、B的电压报上来.

网友:
开机不插信号线的时候应该是黑的。有没有修过?维修开关动过吗?或是亮度调得过高。

网友:
已经解决,字体改回中文了,灰白色进入桌面调低一下亮度可以使用,也就算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把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最低,看是不是还能看到图像,如果是,那就是亮度控制问题,加速极电压过高或栅极电压过低。如果看不到,那就是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