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刚内存维修

楼主(2010-08-25):
一网吧老板拿来一条金刚2G800条子说是不开机,用橡皮檫了下金手指,把个件给檫掉了。看了下是个24C02 。麻烦!该8脚IC主要是存放内存的SPD。没有它,就会开不了机。该条子PCB板铜箔全断,小心用刀片把仅存的引线刮干净,用铜线把8个引脚引出来(里面的艰辛就不说了)。从废条子上拆了个24C02,小心把各引脚一一对好。用烙铁尖焊好,再用刀片把多余的铜线割断。在开机状态下,插进自用的电脑。DDR2 2位置,再到网上下载个SPDTOOL.刷一个金士顿DDR2 2G 800的SPD ,关机,把自用的条子拆下,用刚刷了SPD的条子开机,一切正常。。最后用502胶把24C02固定。OK.

网友:
这方法没用过。以前也有SPD问题。回头试试

网友:
这个也会擦掉下来呀,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条烧板.建议别用!   换板就行了.

网友:
可以带电插上内存条啊。从来还没听说过。那操作系统不可能再识别内存条了吧。为什么还可以刷写程序。真是怪了。麻烦LZ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开机插????没冒烟?

网友:
什么垃圾条子,居然能用橡皮擦把SPD芯片给擦掉了?!

网友:
跟六楼同感!即使下载后又如何刷啊?有点怀疑,不是误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