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TRIP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2010-08-25):
TH-TRIP是什么信号啊 VIA_775p4m800pro-_v20中看到哪个TH-TRIP 这个是从那里发出来的信号啊?
看
电路图
有点看不明白 南桥找不到这个。。I/O中也没找到
信号

网友:
温度保护信号,该信号有问题则不加电。防止cpu温度过高烧毁。

网友:
zcj6758
的帖子
这个信号是CPU发出的
用来检测CPU温度的 CPU温度过高 自动断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