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暗屏 主板坏

楼主(2010-08-25):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 ibmz61t 暗屏    开始检修拆开b壳 用单灯高压测了一下 灯管是好的  然后测了一下高压板的保险  呀没电  心想肯定是 主板 高压板供电的保险之类的地方坏了..在论坛找了个图纸 看到vbl20 是经过一个保险 一个零欧电阻和一个n沟道场管...
于是乎就满板子找啊找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个保险 一测 果然 保险坏了

然后换了保险  心里暗笑肯定好了 和sl400的故障一样   接上了高压板和屏 我去 还是暗屏 又查了图纸 测了一下开启信号68脚 有3.3v

然后又接上了高压板测了一下开启 呀没了...不会是高压板也坏了吧  然后经过仔细测量 确定高压板的芯片内部短路了....发了个高压板亮了  但这个高压板还长 放不进去郁闷 只好在发个了..
本人在论坛收了一下没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挺简单的  ...不知道会不会也是通病 希望能给 没修过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帮助...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只是主板上的保险管给烧掉了,这种问题再维修过程中很常见

网友:
主板保险坏,高压坏,我们积累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常见,提供维修思路是很好的例子,给新手有些启发!

网友:
这个钱时pia  pia  的……

网友:
大多电路中保险坏都是因为后面负载短路,如果不检测好了不能直接就换保险,容易故障扩大化

网友(2010-09-24):
我也遇到过几个暗屏的是保险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