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助理工程师

楼主(2010-08-25):
(图片)

网友(点评):
我会软件解密,你只需要把安装程序发给我,不需要你的注册码,我可以解出来。。。加我QQ:274861816 共商在 计!

网友:
1,助理工程师通过串口1连接dos终端机,界面操作简单,支持40组自定义批处理.
2,针对不开机等现象做了深入的逻辑分析
3.便捷的常规维修测试.
4,针对错误报告进行智能分析,并可定位错误显存位置
5,硬件检测功能
6,通道关闭功能,可单独打开某一或多个通道,关闭其他通道,进行逻辑测试,能更准确的进行手动定位.
7.可自行设置显存容量测试.
8,准确测试显卡功率,ID,显存类别,等配置信息
9,可在windows机下操作dos终端软升降频率
10部件功能提示,只要双击图中器件图标,可显示部件功能和出错引起的现象
11,加入了ATI RANK 和NV BANK的自动分析功能,能准确检测分组类显存配置.
12,引入glass逻辑算法,针对显存数位进行更严密的逻辑分析
13.引入智能关键字分析算法,可提高程序的测试判错逻辑功能
15.非直接硬件操作,针对众多工程师的要求,采用了非硬件操作测试,不会对dos机硬件配置
进行硬件更改,即重启复位.
16,支持完整dos操作,针对有特殊需要的高级工程师,dos机提供了完整的官方命令,bug,pm4bug,db32等硬件调试命令.
17dos下支持硬操作,支持对显卡的读写和对bios的可视反汇编修改
18.支持自定义机型和显存位,为特殊机型的显存提供自由配置.

助理工程师融合了众多工程师的逻辑思维分析,定义多组维修特殊命令,分别为初,中,高级维修工程师打造完美的显卡维修系统.初学者无需再深入了解程序原理,无需烦琐的dos操作,直接在windows机下就可以完成对显卡的测试和维修.

1.使用方法:用串口线连接dos机和windows服务器,打开助理工程师软件,点击连接终端设备,此按纽打开服务器com1端口,并发送命令到dos机,要求返回信息,这是如果dos机就位,会发回返回信息. ****link pass*****,如果先打开服务器端口,这是等dos机就位后,dos机自动发送就位信息****link pass*****.点断开终端设备,可以关闭串口.
2.选择显卡的配置信息,然后点锁定显卡参数,这时命令按纽解锁,dos机自动寻找测试目录并进入.这时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相应测试了.
3.调式命令框:此命令框适合熟悉dos的工程师进行响应的dos机调试,头命令行需为:
deltree /y error.txt
*********(相应命令行)

Q
尾命令需以Q结束,如需要传送结果到windows机,可用type记录到error.txt 然后send例如要查看当前文件夹中的r3meid.cfg 具体操作步骤”
点调试按纽:在调试框输入:
Deltree /y error.txt
Type r3memid.log >error.txt
Send
Q
然后按ctrl+回车,或者点发送,服务器的报告窗口就会显示r3memid.cfg内容,也可直接烧写biso

1.不开机:完成连接并锁定显存后,点不开机按纽根据提示进行逻辑分析.部分烧写biso错误信息的,如:AGP烧写pcie程序,会导致不开机读不到bios,所以,在dos机开机前,可以短路bios第二脚,禁止bios内容读出.如果短路后测试可以检测到显卡,就可以判定是bios错误
2.快速扫描:快速扫描显存,并产生结果,等结果显示在报告框后点自动分析定位显存,就可看到不良显存所在位置.
3.开机花屏: 扫描显存,并产生结果,等结果显示在报告框后点自动分析定位显存,就可看到不良显存所在位置
4.3d花屏:逻辑判断,扫描显存,并产生结果,等结果显示在报告框后点自动分析定位显存,就可看到不良显存所在位置,内置算法
5. 3d花屏:自动判测,扫描显存,并产生结果,等结果显示在报告框后点自动分析定位显存,就可看到不良显存所在位置,内置算法
6.读取bios,此命令为硬件基本检测功能,可以检测硬件是否工作,由此判断电压是否正常,晶体是否起震等.此主要返回信息,能检测到卡,显存核心电压,晶振基本正常,无法检测到卡 "NO FOUND",可根据不开机逻辑提示判测.部分烧写biso错误信息的,如:AGP烧写pcie程序,会导致不开机读不到bios,所以,在dos机开机前,可以短路bios第二脚,禁止bios内容读出.如果短路后测试可以检测到显卡,就可以判定是bios错误.
7.重启终端:重启dos机器
8.关闭终端:关闭dos机器
以上是公用命令按纽.扩张功能按纽和适用范围见下图

手动添加机型和显存配置:手动添加ati机型为ati.ini文件 nv为:nvidia.ini文件,添加名称以单空格隔开,然后进入dat\文件夹中建立配置文件夹,如添加名称是123,则建立123BGA
和123tsop两个文件夹,然后配置显存位置文件,可参照其他文件夹配置:显存比对文件顺序:1.da 9.da 2.da 10.da 3.da 11.da 4.da 12.da ……..每个文件代表一个显存的位数,此文件必须正确配置,如无显存,则输入11111.文件不可为空.

自定义批处理:批处理名称配置文件为:cmmand.ini 命令文件为:command\中的对应文件.自定义命令,参照调试文件格式.

网友:
申明:此软件是我老板花500RMB买的,是要付费的,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下,绝对不是广告宣传,而且这软件是工厂弄出来的。很难买的到。

网友:
有了这软件修显卡不是易如反掌。

网友(点评):
那价也就低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软件,楼主可以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发上来看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的下的,而且这软件唯一的缺点是没显示的显卡很难测,主要是测试是那颗显存坏。

网友:
不拿出来分享就不要逗人味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拿出来?我只有一个注册码。

网友:
好不好用的咯

网友:
你偷偷的拷下来,  传上来分享!
我们是可望不可即啊!

网友:
维修不能光靠软件

网友:
有很多测试的软件的,你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
有钱也没地方买,工厂里的软件,哈哈

网友:
需要花钱买的。*脏话*特。

网友:
很不错的显卡维修工具,请问那里可以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要靠它,而是要借助与它,比如说8颗显存坏了一颗,这个时候就需要它了。
软件帮不了我们做BGA,帮不了我们换显存。  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激活码,你安装完是打不开的。所以这个没办法,激活码也绑定在机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