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跟我说说这个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吗

楼主(2010-08-25):
机器:宏基5580
故障:这个机器是在别人那里修过了的 显卡和南桥都动过了 ,故障时这样的,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跳到0.02,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位大哥能跟我说说机器待机需要什么条件,和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触发,还有这个机器的BIOS参不参与开机,BIOS也被别人动过了的。  图纸奉上

网友:
  广达的时序基本上是一样的 论坛有广达的时序

网友(2010-10-20):
看看南桥是不是坏的 或没做好

网友:
问题不在开机电路吧,按开关能有反应哦,看看哪些该出的电压没有出来,从高电压的开始查起:供电,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