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无CPU供电,有图的请帮我看看

楼主(2010-08-25):
一台HP510的笔记本,触发电流从0到0.20掉电又自动反复重启,主板上的电感就CPU没电压,其它都有,有一1.05V的电感只有12欧的阻值,正常吗?大家有修到这样的机器没?

网友:
你现在的症状 我感觉是后即有保护了  你后级准有短路的 建议查查 SB 合NB 以及各个大芯片是否短路

网友:
10欧以上,只要电压能正常输出就正常。

你现在是没有cpu core  那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你先看3V 5V   和3V 5V转换的都出来了吗 还有看别的  1。8V   1。2  V  都出来了没   出来了之后看CPU的供电出来了吗 等等  LZ还是自己看看吧  主板维修都差不多哟

网友:
3V,5V都正常,1。8,1。2,1。05都有,CPU供电芯片看不清楚,兄弟们有这板的帮我看一下这芯片是什么,现在没图不能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CPU供电芯片后OK